求助:MP3202电路的功率有刺耳的电流声

楼主(2019-08-26):
近期我设计了一个LCD屏幕LED背光驱动的小电路(使用MP3202进行驱动),生产出来能正常的工作但他的电感有尖锐的电流声。想请教一个大佬们,怎么解决!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感质量问题?

网友B:
    电源纹波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感质量问题?

    换过几次新的了,从旧的板拆过几个来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纹波怎么样

    有点差

网友:
    会不会是电感质量饱和了 换个大点的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所以你现在是不响了?就短接电阻?你的pwm频率是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http://www.chipown.com.cn/product.asp?id=208,你可以参考芯片规格书中提到的3种PWM应用电路啊,可惜好像与你的电路图都不完全一致。最简单的改动方案就是利用芯片的EN脚去提供PWM脉冲信号,layout不用改,只改软件和BOM,不过前提是MCU对应的管脚可以提供PWM输出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这是什么论坛啊,居然有这种大神,坛主,我有类似的情况,可否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论坛啊,居然有这种大神,坛主,我有类似的情况,可否帮我分析分析

    你可以尝试换一下阻值,我的就是换阻值和改PWM波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