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上LCD驱动(FrameBuffer)实例开发(中)

楼主(2019-08-26):
注意: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上面红色部分的参数是做什么的,其值又是怎么设置的?其实它是跟你的开发板LCD控制器密切相关的,看了下面两幅图相信就大概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是新手,要多学习

网友(2020-01-30):
    想问一下,如果驱动大屏TFT的话,驱动时钟要求40-50M,其它的像X像素和Y像素都已知的情况下,像VCLK要怎么配置才可以做到呢?调大屏的时候怎么都调不通,2440手册写着可以输出VCLK到50M的时钟,但是怎么都调不出来,诚心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