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必备这10套计算公式

楼主(2019-08-26):
    电工必备这10套计算公式

     【导读】以下分别介绍电工必备的10套计算公式:串联电路电流和电压的规律,并联电路电流和电压的规律,电功计算公式,焦耳定律,串联电路等。

    1、串联电路电流和电压有以下几个规律:(如:R1,R2串联)

    ①电流:I=I1=I2(串联电路中各处的电流相等)

    ②电压:U=U1+U2(总电压等于各处电压之和)

    ③电阻:R=R1+R2(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如果n个阻值相同的电阻串联,则有R总=nR

    2、并联电路电流和电压有以下几个规律:(如:R1,R2并联)

    ①电流:I=I1+I2(干路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

    ②电压:U=U1=U2(干路电压等于各支路电压)

    ③电阻: (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并联电阻的倒数和)或如果n个阻值相同的电阻并联,则有R总= R

    注意:并联电路的总电阻比任何一个支路电阻都小。

    3、电功计算公式:

    (1)、W=UIt(式中单位W→焦(J);U→伏(V);I→安(A);t→秒)

    注意:①式中的W、U、I和t是在同一段电路;②计算时单位要统一;③已知任意的三个量都可以求出第四个量。

    (2)、计算电功还可用以下公式:W=I2Rt ;W=Pt;W=UQ(Q是电量)

    【电 学 部 分】

    1、电流强度:I=Q电量/t

    2、电阻:R=ρL/S

    3、欧姆定律:I=U/R

    4、焦耳定律:

    电压=电流*电阻 即U=RI

    电阻=电压/电流 即R=U/I

    功率=电流*电压 即P=IU

    电能=电功率*时间 即W=Pt

    符号的意义及其单位

    U:电压,V;

    R:电阻,;

    I:电流,A;

    P:功率,W

    W:电能,J

    t:时间,S

    ⑴、Q=I2Rt普适公式)

    ⑵、Q=UIt=Pt=UQ电量=U2t/R (纯电阻公式)

    5、串联电路:

    ⑴I=I1=I2

    ⑵U=U1+U2

    ⑶R=R1+R2

    ⑷U1/U2=R1/R2 (分压公式)

    ⑸P1/P2=R1/R2

    6、并联电路:

    ⑴I=I1+I2

    ⑵U=U1=U2

    ⑶1/R=1/R1+

    1/R2 [ R=R1R2/(R1+R2)]

    ⑷I1/I2=R2/R1(分流公式)

    ⑸P1/P2=R2/R1

    7、定值电阻:

    ⑴I1/I2=

    U1/U2

    ⑵P1/P2=I12/I22

    ⑶P1/P2=U12/U22

    8、电功:

    ⑴、W=UIt=Pt=UQ (普适公式

    )

    ⑵、W=I^2Rt=U^2t/R (纯电阻公式)

    9、电功率:

    ⑴P=W/t=UI (普适公式)

    ⑵P=I2^R=U^2/R (纯电阻公式)

    10、分压公式

    是计算串联的各个电阻如何去分总电压,以及分到多少电压的公式。 分电压多少这样计算:占总电阻的百分比,就是分电压的百分比。

    公式是:U=(R/R总)×U源

    如5欧和10欧电阻串联在10V电路中间,5欧占了总电阻5+10=15欧的1/3,所以它分的电压也为1/3,也就是 10/3伏特。

网友:
    不看都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