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直流增益

楼主(2019-08-26):
此三极管是BC807,一只PNP管。Datasheet中的直流增益为啥有俩行?
另外直流增益为何会随之Ic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恒定值么?

数据表

数据表

增益曲线

增益曲线

网友A:
个人感觉500mA应该是上图右边位置吧,此时处于饱和区,增益肯定是不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500mA应该是上图右边位置吧,此时处于饱和区,增益肯定是不恒定的。

右边是1000A了

网友B:
薛定谔同学X轴单位没读对。是毫安不是安培。
所有BJT都存在beta-droop现象,随着基极电流增加、基区注入载流子浓度提高,器件的电流控制能力下降,即增益下降。增益恒定的概念要抛弃,因增益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大致恒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是1000A了

看清楚单位是毫安吗,1000A的电流?想想也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薛定谔同学X轴单位没读对。是毫安不是安培。
所有BJT都存在beta-droop现象,随着基极电流增加、基区注入载 ...

还真是单位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接近饱和区与线性区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