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接近开关接线方法详解

楼主(2019-08-26):
PLC与接近开关接线方法详解

LC概述

  PLC的数字量输入接口并不复杂,我们都知道PLC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输入接口都采用光电耦合器来隔离输入信号与内部处理电路的传输。因此,输入端的信号只是驱动光电耦合器的内部LED导通,被光电耦合器的光电管接收,即可使外部输入信号可靠传输。

  目前PLC数字量输入端口一般分单端共点与双端输入,各厂商的单端共点(Com)的接口有光电耦合器正极共点与负极共点之分,日系PLC通常采用正极共点,欧系PLC习惯采用负极共点;日系PLC供应欧洲市场也按欧洲习惯采用负极共点;为了能灵活使用又发展了单端共点(S/S)可选型,根据需要单端共点可以接负极也可以接正极。

  由于这些区别,用户在选配外部传感器时接法上需要一定的区分与了解才能正确使用传感器与PLC为后期的编程工作和系统稳定奠定基础。

  接近开关概述

  接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而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直流电器或给计算机(plc)装置提供控制指令。接近开关是种开关型传感器(即无触点开关),它既有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的特性,同时具有传感性能,且动作可靠,性能稳定,频率响应快,应用寿命长,抗干扰能力强等、并具有防水、防震、耐腐蚀等特点。产品有电感式、电容式、霍尔式、交、直流型。

  接近开关又称无触点接近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量传感器。当金属检测体接近开关的感应区域,开关就能无接触,无压力、无火花、迅速发出电气指令,准确反应出运动机构的位置和行程,即使用于一般的行程控制,其定位精度、操作频率、使用寿命、安装调整的方便性和对恶劣环境的适用能力,是一般机械式行程开关所不能相比的。它广泛地应用于机床、冶金、化工、轻纺和印刷等行业。在自动控制系统中可作为限位、计数、定位控制和自动保护环节等。

  接近开关按其外型形状可分为圆柱型、方型、沟型、穿孔(贯通)型和分离型。园柱型比方型安装方便,但其检测特性相同,沟型的检测部位是在槽内侧,用于检测通过槽内的物体,贯通型在我国很少生产,而日本则应用较为普遍,可用于小螺钉或滚珠之类的小零件和浮标组装成水位检测装置等。

  PLC与接近开关接线方法图解

  由于plc的输入分为NPN输入和PNP输入两种类型,因此,接近开关也分为NPN和PNP两种类型,只有接近开关的类型和PLC的输入类型接法一致时,当有物体接近的时候,PLC才会有输入信号。一般日韩系的接近开关默认是NPN型,欧美系的接近开关默认是PNP型,接近开关不同于PLC,无论是日韩系还是欧美系,每一款接近开关都有NPN和PNP两种类型。而PLC不可能有NPN型和PNP型,这是因为PLC的极性可以通过接线改变,而接近开关一旦固定,是无法更改的。

  图一接近开关

  如图一所示,这就是常见的接近开关,它为圆柱形,一般来说,它的直径越粗,检测距离越远。

  根据检测物体的不同,接近开关分为电感性和电容性两种,电感性接近开关是利用霍尔效应,检测磁场的变化,由于金属才能引起磁场的变化,因此电感性接近开关主要检测金属主要是钢铁。电容性接近开关实质是一个电容的极板,当被检测物体接近时,整个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于是就认为有物体接近,因此,电容性接近开关即可以检测金属,也可以检测非金属,但是一般我们都是用电感性接近开关检测金属,因此,大家都默认电容性接近开关用于检测非金属。比如陶瓷,纸张,木材等。

  图二接近开关的现场应用

  如图二所示,是接近开关在工业现场的实际应用,它一般通过支架固定,当检测物体靠近的时候,它的指示灯会亮,表示接近开关有了输出,同样,如果接线正确,PLC就会有输入信号。接近开关怎样接入PLC的输入点呢?其实它和按钮开关类似,一般接近开关都有三根线,分别是棕色,蓝色和黑色。棕色和蓝色是电源,通常棕色为24V,蓝色为0V。黑色是信号线,接到PLC的输入,而这个信号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图二PLC硬件手册

  如图二所示,这是PLC的硬件手册,我们要想把接近开关的信号接到输入点I0上,也就是黄色荧光笔部分,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看红色圆圈的部分,PLC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输出电源,我们只需把接近开关的三根线依次接上即可。

  图三接近开关的实际接线

  如图三所示,这是PLC的实际接线,黄色荧光笔标识的是接近开关的三根接线,棕色和蓝色分别接到PLC的24V和0V上,黑色接到I0上。当有物体到达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时,PLC的I0便会有输入,我们在程序里就可以做处理。需要注意的是,图中0V和COM0短接,因此,这种接法适合PNP型的接近开关。而NPN型的接近开关按此接法,是不会有任何信号的。接近开关的接线只和NPN,PNP类型有关和感性容性无任何关系。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接近开关要直接接到PLC的输入,中间不要增加任何形式的继电器等转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