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型孔焊盘制作

楼主(2019-08-26):
请教各位,下图中的红框处的两个异形孔焊盘如何制作,在Pad design中,只有圆孔,椭圆孔和方形孔选择项,异形通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用shape做 在焊盘里加载

网友:
几个标准的通孔焊盘放在一起。

网友B:
    2个焊盘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hape做 在焊盘里加载

焊盘是可以做成shap,但是中间的钻孔时异形的,没法搞啊,焊盘已经做出来了,中间没有钻孔

    lxk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焊盘叠加

你这相当于是6个pin脚,椭圆孔的两个轴尺寸怎么定的?中间其实是个长方形啊

网友:
    一看就是TYPE C  母座, 我用两个oblong叠在一起实现的。

网友:
    TYPE C  母座, 我用两个oblong叠在一起实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相当于是6个pin脚,椭圆孔的两个轴尺寸怎么定的?中间其实是个长方形啊

    计算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盘是可以做成shap,但是中间的钻孔时异形的,没法搞啊,焊盘已经做出来了,中间没有钻孔

办法只有一个:两个椭圆孔叠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呀

多谢,参照你的设计搞定了,外层都用的大椭圆,内层用的小椭圆,没有设计隔热焊盘,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办法只有一个:两个椭圆孔叠一起!

那些用AD软件的都说画个板框来代替这样的钻孔就可以了,不知真假?

网友(点评):
用outline来钻孔的话就是机械孔了,孔内壁是没有电镀 plat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些用AD软件的都说画个板框来代替这样的钻孔就可以了,不知真假?

如果是非金属化孔可以使用outline加上route keepout去做,但是这个是金属化孔,不能用outline,如果用outline到时做出来就是非金属化孔了!

网友(2020-05-12):
引用 楼主:
焊盘是可以做成shap,但是中间的钻孔时异形的,没法搞啊,焊盘已经做出来了,中间没有钻孔

楼主最终怎么实现这个图的,我看你已经画出来了

网友:
    画shape放上阻焊可以吗

网友(2020-08-07):
    楼主能否把封装共享下

网友E:
    楼主,字体的尺寸可以给一个?看着好舒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字体的尺寸可以给一个?看着好舒服哦

你怕是不知道那个图是AutoCAD的吧

网友(2021-07-30):
    为啥看不见?

网友(2023-05-05):
    24pin typec 非要搞个L脚,真是的。

网友:
    不能设置一个Shaped-Hole层吗

网友:
    在ncroute_plated 层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