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中怎么给负载添加扰动(或者让负载电流变化)

楼主(2019-08-26):
如题,请大神帮忙,我想看看如下图负载变化时的波形 ,请大神现身帮忙啊

网友A:
可以在负载电阻的支路上加个special库中的.PARAM元件,通过设置对负载电阻的变化进行参数扫描,具体的设置可以找个书上的例子照着做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负载电阻的支路上加个special库中的.PARAM元件,通过设置对负载电阻的变化进行参数扫描,具体的设置 ...

    如果想添加一个快速变化的负载怎么做

网友(2019-12-04):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添加一个快速变化的负载怎么做

    有了解到怎么设置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使用PARAM好像搞不定
    需要的是负载按周期变化的,比如1A/us的变化

网友:
    有找到方法么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想看下负载按1A/us变化时的波形

网友:
    在负载端添加电流源  设置电流源初始电流I1和变化点电流I2,上升沿下降沿设置下,周期设置下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