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gner17覆铜改变后不会自动更新,也没有Confirm Rebuild Polygon...

楼主(2019-08-26):
altium Designer17覆铜改变后不会自动更新,也没有Confirm Rebuild Polygon的提示?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A:
这儿没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没选把?

这是设置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设置啥的

修改铺铜之后自动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没选把?

这是设置啥的

字面意思就是修改后更新铜皮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先把这些文字看一看,英文的熟知一下,你看到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