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同时给负载供电可以吗?

楼主(2019-08-26):
请问不同厂家的开关电源同时给负载供电可以吗?, n& l0 q3 r! n& ]

网友:
    理论上不可以的,同一电源可以给多个负载供电,但是不能多个电源给同一负载供电 特别是电源并联使用,相当于一个电源成了另一个电源的负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