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PCB布线时窗口左上角总是出现一个透明的提示框,请问能关掉吗?

楼主(2019-08-26):
altium designer PCB布线时窗口左上角总是出现一个透明的提示框,请问能关掉吗?

网友A:
    能关掉的,在优选项里边,将抬头显取消勾选即可

网友B:
    其实,如果你的显示器不小的话就不要关掉,毕竟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信息,特别是当前层,保证你不会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关掉的,在优选项里边,将抬头显取消勾选即可

谢谢大神,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你的显示器不小的话就不要关掉,毕竟里面可以看到一些信息,特别是当前层,保证你不会弄错。

    谢谢您的建议,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