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时RCD中的电阻R4被烧掉怎么办?

楼主(2019-08-26):
如图所示的正激式开关电源拓扑,在测量时RCD中的电阻R4被烧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在测量时?还是在工作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测量时?还是在工作时?

    加上电压进行测试的时候没多久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测量时?还是在工作时?

    换了功率电阻,但是发热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