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钳位正激的半桥驱动芯片。

楼主(2019-08-26):
看了一个有源钳位的电源,高低端的mos都用的是专用驱动芯片,大致画了一下原理,但是想不到是什么芯片。高端MOS的G(芯片的7脚)到D级一个二极管和一个电阻串联,之后两者的中间经过电阻分压到芯片的6脚。这是什么芯片?感谢!

网友A:
    有源钳位正激,如果母线是400V左右的话,很多半桥驱动IC都达不到了,用变压器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钳位正激,如果母线是400V左右的话,很多半桥驱动IC都达不到了,用变压器驱动吧。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