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gner PCB导入后 元件移动后全部变绿?

楼主(2019-08-26):
为什么altium Designer PCB导入后 元件移动后全部变绿?如下图:

网友A:
你将那个ROOM删了··就变回正常了

网友:
删ROOM,或者L把DRC去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那个ROOM删了··就变回正常了

ROOM是啥

网友:
就是这个框着元件这片东西

网友:
Drc在报错,可以关闭drc

网友:
先删除ROM,如果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改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