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多线程编程时怎么给进程上锁?

楼主(2019-08-26):
求问各位大神,matlab多线程编程时怎么给进程上锁?为了避免线程同步的问题,跪谢!

网友:
可以使用互斥量或者信号量,具体查查手册。

网友:
现在matlab对多线程,多进程,多核互斥支持都不够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程序创建多进程来调用matlab,实现多进程,互斥也可以由进程来控制,灵活性更高

网友:
并行工具箱里有函数,也可以用C写一个扩展,用互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