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5G 的天线有什么要求?需要几个天线,天线面积多大?非常感谢!

楼主(2019-08-26):
请教大神,5G 的天线有什么要求?需要几个天线,天线面积多大?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关心的5G 是什么频段的。
现在国内运营商使用的6GHz以下频率, 海外使用的是毫米波频段。

天线的尺寸和对应的频率直接相关的

网友:
目前看市面上的5G手机 都是由4G+5G组成的 也就是在原来天线的基础上增加5G频段  具体的ota要求你需要查阅运营商标准

网友(2020-02-28):
现在5g天线主要看隔离度和效率吧,天线面积重点关心低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