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DRM格式设置为DRM_FORMAT_YUYV时,为什么在EGL应用程序中看到失真的结果?

楼主(2019-08-26):
Zynq UltraScale + MPSoC - Mali GPU - 当DRM格式设置为DRM_FORMAT_YUYV时,为什么在EGL应用程序中看到失真的结果?

网友:
解决方法:
#if RGB
EGL_DMA_BUF_PLANE0_PITCH_EXT,tex_width * 4,
#其他
EGL_DMA_BUF_PLANE0_PITCH_EXT,tex_width,
#万一
EGL_WIDTH,tex_width,
EGL_HEIGHT,tex_height,
#if RGB
EGL_LINUX_DRM_FOURCC_EXT,DRM_FORMAT_BGRA8888,
#其他
EGL_LINUX_DRM_FOURCC_EXT,DRM_FORMAT_YUYV,
EGL_YUV_COLOR_SPACE_HINT_EXT,EGL_ITU_REC601_EXT,
EGL_SAMPLE_RANGE_HINT_EXT,EGL_YUV_FULL_RANGE_EXT,
#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