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T4.0 和NFC 功能是否类似?

楼主(2019-08-26):
看到 好多资料介绍BT4.0 只能用于近距离 简单数据的传输, 请教大神,是不是类似或者接近于 NFC 功能?感谢!

网友A:
    不一样的。NFC三大功能  卡模式,读卡器模式,P2P模式。

网友B:
    BT4.0是低功耗蓝牙,NFC有三大功能  卡模式,读卡器模式,P2P模式,两者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4.0是低功耗蓝牙,NFC有三大功能  卡模式,读卡器模式,P2P模式,两者完全不同。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NFC三大功能  卡模式,读卡器模式,P2P模式。

谢谢大神!

网友:
    两个“近距离”是不同的概念
    NFC的近距离针对的是BT,BT的近距离是针对wifi,wifi作为局域网,它也是近距离通信,它的近距离针对微蜂窝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