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流过电缆中的共模电流。

楼主(2019-08-26):
请教大神,
有一个疑问:
闲逛网站的时候看到有网友发的有一段话:工程中频率F>=30MHz,并且辐射源与测量接受天线的距离为D:D>=1m, 那么估算产品中电缆成为天线时所产生的辐射强度为:
当Lm>=λ/2时:
   EuV/m≈0.63×IuA×Lm×F/D
当 Lm<λ/2
     EuV/m≈60×IuA/D
其中:
   IuA 为流过电缆的共模电流,单位为uA
   Lm是电缆长度 单位为m
     F为辐射源的信号频率,单位为MHz
     D为辐射源与测量天线的距离,单位为m
     EuV/m为辐射源在测量处所产生的场强,单位为(uV/m)
上述公式为估算辐射的值
第一个疑问:
    IuA怎么估算?
第二个疑问:
    辐射源的信号频率怎么确定?
非常感谢!

网友A:
首先,这个场强和频率有关,所以,你计算出来的,是每个频点的场强;这个频点,不可能每个都计算,一般取板上干扰源最大的时钟,所以,这个频率就是时钟的主频和谐波,另外,根据傅里叶变化,知道时钟主频和幅度,谐波幅度很好计算,所以,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进行简单的计算和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场强和频率有关,所以,你计算出来的,是每个频点的场强;这个频点,不可能每个都计算,一般取板 ...

感谢大神,
就是在计算共模电流的时候有用到一个公式:共模电流=共模电压/150ohm。
150ohm怎么来的?我在书中没有看到这个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
就是在计算共模电流的时候有用到一个公式:共模电流=共模电压/150ohm。
    150ohm怎么来的?我 ...

当产品放在0.8m的测试桌子上,设备、线缆对地的共模阻抗可以等效为150欧姆,线缆的工模电流辐射出去都会通过大地平面回流,所以用150欧姆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产品放在0.8m的测试桌子上,设备、线缆对地的共模阻抗可以等效为150欧姆,线缆的工模电流辐射出去都会 ...

    150欧姆是线缆对地的共模阻抗,这个可有看一下61000的标准,很多里面都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