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PCB板上的晶振参考地挖空了,好处于坏处分别是什么?感谢!

楼主(2019-08-26):
请教大神,PCB板上的晶振参考地挖空了,好处于坏处分别是什么?感谢!

网友:
    挖了地也是为防止晶振地上的干扰扩散到其他地方,但挖了后也有个问题,那晶振对地耦合减小,对空间耦合可能也同时增大,另外,你把地挖了,那时钟的线也跨分割啊,所以,个人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单板地平面尽量完整,不要随意分割以及有过孔形成的开槽等,另外,在晶振的位置增加接地的安装孔。

网友:
    将晶振的信号和其他的信号隔离开就可以了,割地与否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网友:
    完整的地平面才是最优的!

网友:
    代入模型仿真一波,

网友:
    晶振挖地作用:减少晶振对地的旁路电容。哪有那么多玄乎的事情。

网友:
    那么到底挖好还是不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