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缓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9-08-26):
如图一个缓启动电路。只短接J8,当ISET_R有高电平输入的时候输出NOOD_LOOP电压值与输入相等,当ISET_R为0的时候发现输出NOOD_LOOP有0.2V~0.3V的一个输出,大概是BAT54二极管的一个导通压降。请问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有没有什么办法使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也为0呢?

网友:
    缓启动电路怎么搞得这么复杂?用一个PMOS直接关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
    D7的作用是什么呢?去掉不就接近0V了吗?
    另外,和楼上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要高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A:
    缓启电路利用MOS的米勒效应就行了,这个电路太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缓启电路利用MOS的米勒效应就行了,这个电路太贵了

    能说下是如何缓启动的吗?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下是如何缓启动的吗?没看懂-

这是带过压合欠压保护的缓启电路例子,C400可以看做是米勒电容;米勒效应你搜百度就行了,具体需要自己消化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带过压合欠压保护的缓启电路例子,C400可以看做是米勒电容;米勒效应你搜百度就行了,具体需要自己消 ...

C400 不加不行吗?CGS加的电容已经起到延缓导通的目的,再加C400会导致VDS电压讲的很慢,电流已经很大了,开关的过程损耗太大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400 不加不行吗?CGS加的电容已经起到延缓导通的目的,再加C400会导致VDS电压讲的很慢,电流已经很大了 ...

你缓启就是利用米勒效应,米勒电容就是精髓所在,没有C400你如何控制缓启的时间,如何控制缓启斜率?当然臭名昭著的米勒效应是会增加开关损耗。你缓启不就是必然会增加损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缓启就是利用米勒效应,米勒电容就是精髓所在,没有C400你如何控制缓启的时间,如何控制缓启斜率?当然 ...

GS加的那个电容和栅极电阻已经可以控制时间了,我到时候仿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GS加的那个电容和栅极电阻已经可以控制时间了,我到时候仿真看看

那个只能控制你从插入电源到导通的时间,并不能让电源有斜率的上升,就和没缓启是一样的。缓启和延迟起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