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网页应该如何交互?

楼主(2019-08-26):
想问一下做IT的,现在需要用ARM串口接收数据处理后传到云服务器,然后网页去服务器取数据来显示,请问arm与网页应该如何交互?

网友:
写脚本或者接口收发数据

网友:
通过网口传到网络,再在本地arm写个静态网页,将arm作为服务器。

网友A:
可以在arm板上移植一个Boa 服务器。可以实现通过PC浏览器读取板子上的数据,进行操作等。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arm板上移植一个Boa 服务器。可以实现通过PC浏览器读取板子上的数据,进行操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