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设计 ---- 秒表功能

楼主(2019-08-26):
秒表功能
一、项目背景同上一个项目。

二、设计目标开发板或者模块是有 8 位数码管,本次设计需要使用1个数码管,即数码管0,实现类似于秒表的功能,具体要求如下:复位后,数码管0显示数字0并持续1秒;然后显示数字1并持续2秒;然后显示数字2并持续3秒;以此类推,最后是显示数字9并持续10秒。然后再次循环上板效果图如下图所示。

三、模块设计我们要实现的功能,概括起来就是控制8个数码管,其中数码管0亮,其他数码管不亮。并让数码管0显示不同的数字。要控制8个数码管,就需要控制位选信号,即FPGA要输出一个8位的位选信号,设为seg_sel,其中seg_sel[0]对应数码管0,seg_sel[1]对应数码管1,以此类推,seg_sel[7]对应数码管7。

要显示不同的数字,就需要控制段选信号,不需要用到DP,一共有7根线,即FPGA要输出一个7位的段选信号,设为seg_ment,seg_ment[6]~segm_ment[0]分别对应数码管的abcdefg(注意对应顺序)。我们还需要时钟信号和复位信号来进行工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