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遇到 模拟电视 和 wifi BT gps 也用 RF屏蔽线的不?

楼主(2019-08-26):
大家有遇到 模拟电视 和 wifi BT gps 也用 RF屏蔽线的不?
有客户要求把 模拟电视做在小板上面 然后用RF线连到主板上面 因为天线亏点在主板上面的 ?这样行不?
还有客户要求BT WIFI GPS也用RF 线的

之前就见GSM 用这样的线连接的
不知道 模拟电视 和bt wici GPS 用线连 会不会有问题的 ?

网友A:
    只要阻抗满足射频的要求就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阻抗满足射频的要求就没有问题。

手机上面好像没有看到 用RF线 链接 TV BT WIFI GPS的啊

    你的意思是 那个线很重要了 是吧 ?

网友:
    可以用屏蔽线,保护天线的射频免受数字信号干扰。
    是否是通用的射频电缆就是要多考虑一下了。

网友:
    信号在传输线中无损传递的基本要求是低驻波低损耗。

    低损耗就是要考虑传输线的品质,线缆的电阻小,加工工艺高。接地气的话就是价格贵些的。

低驻波的要求就是电缆的特性阻抗和电路板的设计要一致,要和天线的要求一致。

常规射频板的微带线阻抗是50欧姆,(为何是50欧姆,本网站上有明确的说明,请君自己查看)而电视系统中使用的电缆通常是75欧姆,这个是有区别的。而低驻波的基本要求就是输入、输出阻抗一致。  这点请楼主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