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根据电流选择导线的方法介绍

楼主(2019-08-27):
    三种根据电流选择导线的方法介绍

     【导读】以下将介绍三种根据电流选择导线的方法:要根据空调的电流来计算一下导线的电流,根据常用的导线载流量的经验数据来选择导线,根据常用的电工经验口诀来选择导线。

    第一种方法是我们要根据空调的电流来计算一下导线的电流:

    我们知道空调的电流是14A,那么导线的电流我们就按照空调运行电流的1.5倍来选择导线的电流,我们要把所有的不利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就取了一个1.5的系数,因此导线的电流就是14A×1.2=16.8A。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计算电流来选择需要的导线,给大家分享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根据电线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表来选择导线:

    在知道了电流是16.8A以后,我们可以直接查询电线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表来选择导线,从电线电缆的安全载流量表可以知道,2.5平方铜线在不同敷设条件下的安全载流量范围是19A到26A之间;

    所以说,14A的电流,380V的空 调该用2.5平方的铜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也必须在正常的敷设距离之内来使用。

    第二种方法是根据常用的导线载流量的经验数据来选择导线: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国产的铜芯电线每平方毫米截面积的载流量大概是7A到9A左右,那么也就是说1.5平方铜线的载流量范围大概是10.5A到13.5A之间,2.5平方铜线的载流量范围大概是17.5A到22.5A之间;

    根据这个经验数据,我们同样可以发现14A的电流,380V的空调该用2.5平方的铜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第三种方法是根据常用的电工经验口诀来选择导线:

    电工经验口诀的内容是这样的:二点五以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口诀说明一下:这个电工口诀是直接针对的铝芯导线,2.5平方以下的导线的载流量是截面积乘以九,然后4平方的乘以8,6平方的乘以7,一直到35平方的乘以3.5,然后50和70平方的乘以3,90和120的乘以2.5,一直往上;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2.5平方铜线的安全载流量,当穿两根电线时的载流量那就是4×8×0.8=25.6 A,当四两根电线时的载流量那就是4×8×0.6=19.2 A,我们同样可以发现14A的电流,380V的空调该用2.5平方的铜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说一下,以上所有的选择导线的方法都是按照正常敷设距离和正常使用温度来考虑的,如果是长距离或者是高温等不利环境下使用,那么建议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