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分析

楼主(2019-08-27):
    变压器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分析

【导读】变压器的损耗主要有铜损和铁损两部分。铜损是当电流流过变压器绕组时转变为热能而造成的损耗,由于绕组一般都是由铜线缠绕而成。铁损主要是铁芯(或磁芯)中的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那什么是磁滞损耗和涡流损耗呢?

       磁滞损耗

    当去掉外磁场时,此材料的一部分磁畴可以恢复到初始位置,但还有一部分磁畴不能恢复到初始位置,也就是说,在外加磁场的作用下,这部分磁畴发生刚性转动,当去掉外磁场时,仍保持磁化方向,这部分磁畴在磁化过程中会克服摩擦是磁芯发热消耗能量,这部分热量就是磁滞损耗。

    在磁化磁芯一个周期时,每个单位体积磁芯的磁滞损耗等于磁滞回线所包围的面积,软磁材料的磁滞回线狭窄,其磁滞损耗相对较小。频率越高,磁通密度越大,磁滞回线所包围的面积就越大,磁滞损耗就越大。

    涡流损耗

    磁芯材料的电阻率并不是无穷大,绕着磁芯周围有一个数量值,用R表示,感应电压产生的感应电流流过这个电阻时,会产生i2R的功率损耗,转化为热量,这就是涡流损耗。涡流损耗正比于磁芯的磁通变化率,磁芯的外周长越长,交变磁场的频率越高,涡流就越大。减小涡流损耗最主要的方法是增加磁性元件的电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