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人一枚,各位大神求助,vx2.4怎么加反焊盘

楼主(2019-08-26):
vx2.4怎么加反焊盘

楼主:
具体咋加呢,大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分享自己的笨办法,在目录下面找一个英文名为,convert  trace/shape,先把你做反焊盘的两个孔的距离量出来,然后在板子外面做一个距离一样的孔,然后用线连接,再用我刚才说的那个英文名把线变铜皮再进行换到plane ob那个层去,再进行大小改变,改变你的禁布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咋加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