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D和S互换使用问题

楼主(2019-08-26):
对MOS的使用不是很多,我看到网上说D和S不能互换使用问题,举个例子:
正常来说,PMOS的源极接电源,漏极接输出(负载),只要Vgs大于导通电压,PMOS就可以正常工作;现在反过来接,源极接输出(负载),漏极接电源,Vgs大于导通电压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PMOS用作电源防反就是这个原理,那么网上说的源极和漏极不能互换是错误的嘛?或者我对于网上的理解有错误?

网友A:
一般来说D-S互换使用会有两个限制条件:1) 栅极驱动电位必须仍然以S管脚电位为参考,2)注意D-S之间的寄生二极管不要妨碍电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D-S互换使用会有两个限制条件:1) 栅极驱动电位必须仍然以S管脚电位为参考,2)注意D-S之间的寄生 ...

那电源反防电路为啥要反过来接,正常接应该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源反防电路为啥要反过来接,正常接应该也可以啊

你都提到了 2个关键字了:防反!

网友:
主要是寄生二极管,小功率的结型场效应管就可以互换比如k170等

网友:
你上面的电路如果不管保护的方向,就可以互换

网友:
    没考虑到体二极管的存在;另外为啥不用价格更为低廉的NMOS

网友:
JFET & depletion MOSFET 的D、S可以随便互换,并不影响性能。
问题是功率MOSFET都是enhancement,这个绝对不能互换,且不说特征曲线,就那个体二极管你就没法绕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