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出选项无法选择过孔类型?

楼主(2019-08-26):
各位,大家好,
为什么我16.6的软件这里使用扇出命令的时候始终无法选择过孔类型?
我找到了一个外国的说明连接如下:说是过孔设置的时候不能从begin设置到end?
我尝试了也不行。
但是路径设置什么的都是对的,而且普通走线的时候可以使用过孔,就是扇出的时候这里这个选项无法选择?
请问有遇到过的人指点。
非常感谢

楼主:
这里这个是我查到的国外的帖子: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pcb-design/37822/17-2-fanout-via-options-not-available

楼主:
谢谢 各位,已经按照老外的方法解决

网友:
    没看懂你的问题,但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A:
    END LAYER选择为BOTTOM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D LAYER选择为BOTTOM应该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