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cross talk的问题

楼主(2019-08-26):
想请教一下cross talk的问题,内层参考层一层是4mil,另一层是12mil,可是12mil那层有同样的差分线重叠
在跑4G,8G信号的时候会出现串扰,导致delta-L测试0.5db/inch都过不了。
请问这种设计间距需要多少才能让cross talk基本不影响两层的信号传递
有什么可以仿真的吗

网友:
    怎么个重叠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尽量不要有相邻走线层,层间串扰通常都比较严重,可以用HFSS仿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有相邻走线层,层间串扰通常都比较严重,可以用HFSS仿真一下。

请问有经验值吗,距离大于多少的时候影响会比较小,因为是我们客户layout的板子,介厚薄一点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经验值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来说,对于1G以上的信号是不允许在相邻走线层布线的,你的布线规划可能没做好。

网友:
    可用HFSS 仿真測試,另外確認參考層是否做 Solid Copper  設計。

网友:
    高速信号要双边参考回流地的,相邻层信号必须错开布线,可以仿真看下串扰有多大

网友:
    一般说来,高速信号线不能规划在相邻层,叠层一薄肯定串扰巨大

网友(2019-10-23):
    相邻层信号必须错开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