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语言什么函数可以获取板子里面的器件位号和坐标信息,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9-08-27):
请问各位大师们,用什么函数可以获取板子中器件的名字和坐标信息啊。然后是否可以调用excel输出呢。望各位大师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comps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获取到所有的器件
    foreach(comp comps
          compName = comp->name   ;获取器件位号
          compXY = axlDBAltOrigin('origin comp)   ;获取器件坐标,可选'origin   'center   'pin1
    )

楼主:
    用skill怎么看component report表格里面的属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s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获取到所有的器件
    foreach(comp comps
          compName = comp- ...

    多谢大神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至于调用excel输出
    我的建议是利用 fprintf 创建.vbs文件,然后 axlHttp 执行.vbs文件
    具体的,搜索一下 vbs操作excel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于调用excel输出
    我的建议是利用 fprintf 创建.vbs文件,然后 axlHttp 执行.vbs文件
    具体的,搜索一下  ...

    好的,多谢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kill怎么看component report表格里面的属性啊。

    component report其实就是用skill收集并整理过的数据
    是已经处理完的结果,只能把结果另存为,不能再用skill去读取
    而且也没必要去读取,因为还不如直接在图上获取更快
    你可以利用 comp->?? 看到器件所有的参数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内容,筛选并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s = axlDBGetDesign()->components   ;获取到所有的器件
    foreach(comp comps
          compName = comp- ...

    请问大师,我们在出component report里面不是有很多列吗?那些列里面的信息是怎么提取的啊。都分别用什么命令去控制提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onent report其实就是用skill收集并整理过的数据
    是已经处理完的结果,只能把结果另存为,不能再用s ...

    其实我这边是希望能够自动通过skill后台出好component report后,然后保存到相应的文件夹。这边就是不知道component report这边需要用什么命令去控制后台自动输出。请大师指导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这边是希望能够自动通过skill后台出好component report后,然后保存到相应的文件夹。这边就是不知 ...

    菜单栏上面的操作,可以用File Script Record 记录操作的指令
    比如出component report的指令就是
    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可以调用axlShell去执行
    也就是
    axlShell("reports \"Component Report\"")   ;\"表示字符串中的引号
    或者创建.scr文件,重播
    scr = outfile("component_report.scr")
    fprintf(scr "setwindow pcb\n")  ;
    fprintf(scr "reports \"Component Report\"\n")  ;导出Component Report
    fprintf(scr "setwindow text\n")   ;
    fprintf(scr "save\n")   ;
    fprintf(scr "fillin %s\n" fileName)   ;这里可以定义输出的文件名,可以包含路径;但是要注意,导出的内容型是xml网页格式的
    fprintf(scr "setwindow text\n")  ;
    fprintf(scr "close \n")   ;
    fprintf(scr "setwindow pcb\n")  ;
    close(scr)   ;
    axlShell("replay component_report")   ;重播scr文件
    errset(deleteFile("component_report.scr"))   ;卸磨杀驴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上面的操作,可以用File Script Record 记录操作的指令
    比如出component report的指令就是
    repor ...

    多谢大师的指导,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上面的操作,可以用File Script Record 记录操作的指令
    比如出component report的指令就是
    repor ...

    多谢大师的指点,还有一点请教下大师,我们这边出gerber文件也可以这样处理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的指点,还有一点请教下大师,我们这边出gerber文件也可以这样处理吗?非常感谢~~

    可以用录制重播的方式
    但是要注意一点

    录制重播只能依次执行下去,如果中间出现错误,也会继续执行,不会中断,不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录制重播的方式
    但是要注意一点

    好的,明白了,多谢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