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骨架短路故障应如何处置?

楼主(2019-08-27):
    变压器骨架短路故障应如何处置?

         【导读】高频变压器骨架的应用很广泛,那么变压器骨架短路事端要怎么来处置呢?遇到问题最先考虑的应该又是哪些呢?

    变压器在一切的电子产品中都要用到,它原理简略但根据不同应用场合所需求的不同,而绕法不尽相同。又由于变压器铁芯损耗与频率关系很大,故一般根据使用频率来设计和使用变压器。

    其中高频变压器是工作频率超过中频(10kHz)的电源变压器,主要用于高频开关电源中作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也有用于高频逆变电源和高频逆变焊机中作高频逆变电源变压器的。高频变压器骨架有很多种的,有EE型的、EF型的、EFD的、PQ等。常见的高频变压器有CKED、CKEE、CKEF、CKER、CKET、CKEP系列以及滤波变压器CKUU、CKUT系列等。

    高频变压器骨架的应用很广泛,那么变压器骨架短路事端要怎么来处置呢?遇到问题最先考虑的应该又是哪些呢?

    首先变压器配件短路事端后要查看、实验。因为变压器骨架在遭受突发短路时,最容易发生变形的是低压绕组和平衡绕组。然后是高中压绕组、铁芯和夹件。因此,变压器骨架短路事端后的查看主要是查看绕组、铁芯、夹件以及其它部位。

    绕组:因为变压器骨架短路时,在电动力效果下,绕组一起遭到压、拉、曲折等多种力的效果,其形成的毛病隐蔽性较强,也是不容易查看和修正的,所以短路毛病后应查看绕组情况。

    铁芯与夹件:变压器骨架的铁芯应具有满足的机械强度。铁芯的机械强度是靠铁芯上的一切夹紧件的强度及其连接件来确保的。当绕组发生电动力时,绕组的轴向力将被夹件的反效果力抵消,假如夹件、拉板的强度小于轴向力时,夹件、拉板和绕组将遭到损坏。变压器骨架短路故障应如何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