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pwm控流器问题

楼主(2019-08-27):
最近再做一个pwm控流器的电路,遇到许多问题,希望各位能帮忙看看,提点建议.这是主要部分的电路图,前面只是做了光耦隔离,所以没有详细的画出来,图中mos管的

遇到的问题:
1.当负载为长导线(100m铜线,电阻0.2欧姆)时,调占空比几乎没有电流,调到百分之80有1A的电流,然后有一个mos就损坏了;后来发现长导线两端并一个100uf的电压就有正常的电流,但是调到1a以上电流就会不稳定(一秒增0.1A)

2.当mos为10欧姆电阻时,输出正常,也可以实现正常控流,但是接的普通电阻,所以电流不敢往上调
3.查看波形:gs波形不管接什么负载都挺正常;但是mos管在关断的时候,ds波形有很大的压升,降下来之后还有一段波浪形状,mos管开启时波形正常
希望各位能帮帮忙

网友:
    你这个仿真有问题吗?

网友A:
    这么长的导线已经不是纯电阻负载了,带有电感属性了,电感里电流突变引起的反向电压很容易击穿mos管

网友:
    mos管的负载端对地可以并接一个小电容试试

网友:
    长导线做成双绞线,一头短路,一头接Mos输出试试

网友:
    淘宝买大功率电阻也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的导线已经不是纯电阻负载了,带有电感属性了,电感里电流突变引起的反向电压很容易击穿mos管

    是的,接了长导线后负载两端电压波形紊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接了长导线后负载两端电压波形紊乱

接个功率大点的水泥电阻代替吧

网友:
    mos管两端并一个电阻和电容试试,电容电阻串联,比如100欧加1nf。或者mos管两端并一个TVS或者电阻电容串联试试

网友(2019-10-07):
    这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