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Signal rate超标问题

楼主(2019-08-27):
最近公司摄像头测试了USB接口的信号质量,结果是眼图过关,但USB Signal rate超标,请教各路大神,此指标主要跟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A:
    眼图只是个信号质量参考指标,可能还跟电源质量、干扰等相关

网友:
    USB Signal rate是个什么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图只是个信号质量参考指标,可能还跟电源质量、干扰等相关

目前是各路电源测试过,纹波很低,应该没问题。USB信号质量总共12项指标,目前就只Signal rate稍微超标,不知哪里着手分析,哪个因素影响Signal rate。
    板子已经有做90欧姆阻抗控制,而且走线也很短。线材也有做过阻抗特性测试,也算正常。但线长有2.5米。

网友:
    眼圖有過,但是Jitter漂亮嗎?
    如果Jitter 太大,有可能會照成Signal Rate fail.

    建議線材的絕緣包好一點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