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推挤

楼主(2019-08-27):
    批量调整走线,走线推及功能在那里设置?谢谢!

网友:
    在route下就有

网友:
    同求,每次都是一根一根推

网友:
    推挤的话是mentor的首创,但是你这里说的,批量调整大概意思是和allegro一样,选择一大把以后同时移动吧。

网友:
    一般在control控制

网友A:
    批量貌似不行,只有一个,也可以直接利用推挤最边上的一个线,来实现整个推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貌似不行,只有一个,也可以直接利用推挤最边上的一个线,来实现整个推挤

how?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