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选DA,都有什么指标?

楼主(2019-08-27):
    我的项目需要选一个DA,用输出的电压控制恒温晶振,请问这个DA选型的指标是什么?

网友:
    DA转换器
1)电压型输出,
电压输出型DA转换器虽有直接从电阻阵列输出电压的,但一般采用内置输出放大器以低阻抗输出。直接输出电压的器件仅用于高阻抗负载,由于无输出直接输出电压的器件仅用于高阻抗负载,由于无输出
2)电流输出型
电流输出型DA转换器很少直接利用电流输出,大多外接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得到电压输出,后者有两种方法:一是只在输出引脚上接负载电阻而进行电流—电压转换,二是外接运算放大器。用负载电阻进行电流—电压转换的方法,虽可在电流输出引脚上出现电压,但必须在规定的输出电压范围内使用,而且由于输出阻抗高,所以一般外接运算放大器使用。此外,大部分COMS  DA转换器当电压输出不为零时不能正确动作,所以必须外界运算放大器。当外界运算放大器进行电流电压转换时,则电路构成基本上与内置放大器电压输出型相同,这是由于在DA转换器的电流建立时间上加入了运算放大器的延时,是响应变慢。此外,这种电路中运算放大器因输出管教的内部电容而引起震荡,有时必须相位补偿。

网友:
    DA转换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分辩率(Resolution) 指最小模拟输出量(对应数字量仅最低位为‘1’)与最大量(对应数字量所有有效位为‘1’)之比。
    2)建立时间(Setting Time) 是将一个数字量转换为稳定模拟信号所需的时间,也可以认为是转换时间。DA中常用建立时间来描述其速度,而不是AD中常用的转换速率。一般地,电流输出DA建立时间较短,电压输出DA则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