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VDD和VDDPS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8-27):
(图片)

网友:
    电压都不一样PDF有解释的把,我感觉是这个芯片的其他模块供电

网友:
    百度来的,供参考:
    TSMC.13的IO说明文件,其中提到VDD:Pre-driver Voltage ;VDDPST:Post-driver Voltage。
芯片内部的工作电压和芯片外的信号电压水平不一样,IO作为芯片内部与外部的接口,需要进行电压水平的转换,Pre-driver Voltage应该是指芯片内部的电压,而Post-driver Voltage是芯片外部的电压水平。
post-driver同时还承担ESD device的supply。

网友:
    一个为1/2电压,一个为全电压

网友:
    电压都不同

网友A:
    RK3399的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K3399的图吧。

网友(2021-05-29):
    看一下文档:Rockchip RK3399 Datasheet:
2.7 Power supply for 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