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GPS LNA输入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8-27):
    从edaboard看到的一个有趣的话题,原贴在这里:
    https://www.edaboard.com/showthr ... ired-in-all-GPS-LNA

    大意就是为什么GPS LNA需要一个外接串联电感来做匹配,而不是直接把电感设计在芯片里面。

    说实话俺对芯片设计一窍不通,把几个nH的电感放在芯片里面难度有多大? 一般怎么实现的?

网友:
    1、在芯片上实现的电感、电容,对应的尺寸太大了。
    2、作为宽带的射频器件而言,外部的匹配元器件和频率相关,或者不同的频率需要不同的外置匹配器件。

网友:
    我也是听做芯片的朋友给我讲的  因为芯片的设计集成  通常都是偏容性的(芯片的固有特性) 所以你会发现好多匹配都是电感优先  至于你说的强制把电感做到里面会导致芯片尺寸等方面的问题吧

网友A:
    主要是Q值考虑
    On-chip的电感     Q值很难做到很高
    意味着Loss大    那整体的NoiseFigure一定会高
    所以改用Off-chip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Q值考虑On-chip的电感     Q值很难做到很高意味着Loss大    那整体的NoiseFigure一定会高所以改用Off ...

这个解释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