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 10中pin properties选项卡里Electrical Type各选项都是什么意...

楼主(2019-08-27):
请问altium Designer 10中pin properties选项卡里Electrical Type各选项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这个问题在论坛找一下相关资料看看吧

网友:
    电气类型。。有输入输出电源等。。。原理图DRC会检擦,如果你设置了,报高warning,如果原来提设计不按照AD的规则,还有可能仿真会用到,具体没有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