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绘制PCB时,原理图漏掉了一个元器件,请问这个元器件的封装怎么添...

楼主(2019-08-27):
altium Designer 绘制PCB时,原理图漏掉了一个元器件,请问这个元器件的封装怎么添加比较好?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原理图不能改了?只能在pcb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原理图不能改了?只能在pcb上改?

就说PCB都布局好了,然后发现原理图设计存在问题,想添加元器件,不知道怎么添加比较好

网友:
能怎么添呢!要么在原理图添加之后UPDATE,要么别管原理图直接在PCB上加,不建议后一种,时间久了自己忘了会出问题

网友:
    四楼说的很对

网友:
    原理图加啊,再编译过去,在之前布局的基础上加进去,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