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中怎么画矩形的过孔,不是焊盘哦

楼主(2019-08-27):
请问altium Designer中怎么画矩形的过孔,不是焊盘哦

网友:
AD高版本可以画,低版本画不了,而且你画了有的板厂也不喜欢做

网友:
我之前画过,我是先放一个圆形焊盘,然后点开焊盘属性在里面设置

网友:
    孔形状设置为rectangle

网友(2020-07-29):
    孔的形状可以选择

网友:
    矩形孔打样不好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