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一边画线,一边测量线的长度,或者测量器件直接的间距,该怎么办?

楼主(2019-08-27):
想一边画线,一边测量线的长度,或者测量器件直接的间距,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看图,右上角,当你鼠标选中起点的时候,移动鼠标就会有线的信息,前面net length是这个网络所有走线的总长,括号里面是线宽*线长;你移动鼠标就会发现线长一直在改变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楼上的方法

网友:
我就画的时候不放线,然后快捷键测距,测完继续画

网友:
布线器  设定  走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