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SKILL输出相应的PDF

楼主(2019-08-27):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通过skill语言来输出相应的pdf文件。当前就是不知道怎么通过skill选择我需要输出的文件。请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下,非常感谢。
我这边需要通过skill控制,后台输出我们需要的assembly top和assembly bottom两层的文件,然后打印成pdf,最后以一定的文件名字保存到我指定的目录下面。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A:
    如果是输出dxf文件,可以用录制重播的方式
    但如果是pdf,调用外部程序之后的一些操作,并不会记录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输出dxf文件,可以用录制重播的方式
    但如果是pdf,调用外部程序之后的一些操作,并不会记录下来

    好的,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