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开关控制:单控、双控、三控、四控的接线图都有!

楼主(2019-08-27):
    分享开关控制:单控、双控、三控、四控的接线图都有!

    电气照明线路,如何确定它的导线根数是几根线?一般情况下,单联单控开关2根,双联单控开关3根,可依次类推。

    以下是连线说明
    1、火线先进开关再进灯具,地线和零线不进开关,直接连灯具;
    2、按照灯具需要,确定1个灯具至少用几根线;
    3、按回路中(共管)灯具之间工作关系,凡同时开闭的则公用同2根线;
    4、凡遇到共管线路中不同时开闭的灯具,每增加1个单独开闭的功能,则增加1根导线;
    5、统计共有几个单独开闭的回路,确定控制开关回路数,开关配线为回路数+1共用零线(配电箱断路器则有不同情况)。

    单控开关

    单控开关在家庭电路中最为常见。即一个开关控制一件或多件电器,根据所联电器的数量又可以分为单控单联、单控双联、单控三联、单控四联等多种形式。

    举例:厨房使用单控单联的开关,一个开关控制一组照明灯光在客厅可能会安装三个射灯,那么可以用一个单控三联的开关来控制。

    双控开关

    一个开关同时带常开、常闭两个触点(即为一对)。通常用两个双控开关控制一个灯或其它电器,可以有两个开关来控制灯具等电器的开关。比如,在楼下时打开开关,到楼上后关闭开关。

    三控开关

    三个开关控制一个灯,就是在双控的基础上,把两个开关的连接线中间再加上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双开代替。

    多控开关

    可以实现在无限多的地点控制照明灯的开关。

    1、双控三控四控开关的接线

    小技巧就是,两个开关的L1、L2同名的连一起。
    这种是楼梯双控的布局
    这种双控带插座,大同小异
    这个是开关的动态演示,便于理解
    卧室双控的布线图
    2、三控
    中间是个多控开关
    有的朋友说中间可不可以用双联双控开关,也是可以的。不过双联开关上有两个开关,需用同时按下。
    三控开关的布线
    3、四控
    四联双控
    这个稍微复杂一点
    第一个是两个四联双控同时控制四个灯,第二个图是一个四联双控加四个单联双控。四控可以理解为总开关,其他四个开关又可以单独控制。
    再补个常见的接电扇的图
    这个就是单联单控的接线
    先从简单的学起,零线是直接接灯泡,所有的开关只是控制火线的通断。
    接下来更专业的资料
    一、 一开单控开关接线图
    二、 二三开连体单控开关接线图
    三、 四开连体单控开关接线图
    四、 一开五孔单控插座接线图
    五、 二开五孔单控插座接线图
    六、 一开双控开关接线图
    七、二三开单控开关接线图
    八、 四开单控开关接线图
    九、一开五孔单控插座接线图
    十、二三开双控开关接线图
    十一、 一开多控开关接线图
    十二、 两开多控开关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