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空气开关有哪些接零线方法?

楼主(2019-08-27):
    三相四线空气开关有哪些接零线方法?

     【导读】三相四线制中的空气开关有两种:一种是3P的空气开关,这种空气开关对应的电路是不需要断开零线的;另一种是4P的空气开关,这种空气开关对应的电路是需要断开零线的;下面就以这两种空气开关为例来给大家介绍空气开关的接线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使用3P的空气开关:

    我们看下面的图片是一个3P的空气开关,这个空气开关的进线端和出线端都是各有三个接线端子,我们知道三相四线制总共有四根线,分别是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而3P的空气开关的进线端和出现端只有都是只有三个接线端子,所以只能接三根火线,零线是不进空气开关的,这种空气开关因此没办法断开零线;

    3P的空气开关具体的接线方法如下:进线中的三根火线也就是三相,分别是A相B相C相,一般都是黄色,红色,绿色这三种颜色的是火线;接线时把A相B相C相三根火线对应接在空气开关的进线端的三个端子上,出线端同样对应是A相B相C相,颜色跟进线一致;

    零线由于不进空气开关,所以需要单独的来接,一般这种配置的配电箱内都有零排,我们把零线的进线和出现都接在零排上,这样三相四线制的空气开关接线就完成了。

    第二种情况是使用4P的空气开关:

    我们看下面的图片是一个4P的空气开关,这个空气开关的进线端和出线端都是各有四个接线端子,上面说过三相四线制总共有四根线,分别是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而4P的空气开关的进线端和出现端只有都是有四个接线端子,所以可以接三根火线和一根零线;

    4P的空气开关具体的接线方法如下:进线中的三根火线也就是三相,分别是A相B相C相,一般都是黄色,红色,绿色这三种颜色的是火线;零线一般都是淡蓝色;接线时把A相B相C相三相的三根火线对应接在空气开关的进线端的左侧的三个端子上,出线端同样对应是A相B相C相,颜色跟进线一致,也是接在左侧三个接线端子上;

    4P空气开关的零线,一般都是接在空气开关接线端子的右侧那个接线端子上,出线端零线的接线跟进线端是一致的,也是接在最右侧的那个接线端子上,这样三相四线制中的4P空气开关的就全部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