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零线和地线是否短接的方法

楼主(2019-08-27):
    判断零线和地线是否短接的方法

         【导读】要想知道零线和地线是否短接了,首先需要清楚家里是否安装有合格有效的漏电保护开关。以下将通过两种情况具体分析并判断零线和地线是否短接。

    第一种情况家里安装有合格有效的漏电保护开关:

    现在的家庭配电箱内都会安装有漏电保护开关,就是为了防止当线路中或者是家用电出现漏电时能够及时迅速的切断电源,从而避免漏电电流可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它的作用原理就是检测电路中漏电保护开关所控制的回路的电流矢量和是否为零,也就是火线中流出的电流和零线中流回来的电流是否相等,如果不相等就是有漏电,就会跳闸;

    当我们家的配电箱没安装了合格有效的漏电保护开关时,如果零线和地线出现了短接,此时会出现在这个开关的下口开任何电器都会跳闸,或者是使用电器时合不上闸得情况,所以当我们发现使用电器时漏电保护开关合上就跳而且此时而且漏电保护开关上的复位按钮突出的话,那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零线或者是地线漏电;

    然后我们把配电箱内的接地排上的这根地线拆下来悬空防止,此时再合上闸打开家用电器,观察是否还跳闸;如果仍然跳闸就说明是零线漏电,如果此时不再跳闸那么就说明是零线和地线短接了;此时我们要抓紧检查线路,不要再使用了。

    第二种情况是家里没有安装有合格有效的漏电保护开关:

    如果我们家里没有安装漏电保护开关或者是漏电保护开关是坏的,此时也不会跳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工具来检测了,最常用也最方便的电工工具那就是万用表了,我们就使用万用表来检测一下;

    万用表检测判断零线和地线是否短接了,我们要利用要用表的蜂鸣档也就是发光二极管那一档,把黑色的表笔插在黑色的那个插孔即公共端COM孔,把红色的表笔插在红色的插孔的电压电阻孔(也就是VΩ孔),然后调零以后就可以准备测试了;

    测试前要断开配电箱内漏电保护开关的电源,将漏电保护开关下口的零线拆下来露出铜芯,再将该回路的地线从配电箱内的地排上拆下来,露出铜芯;

    测试时首先是打开万用表,然后把万用表的中间的那个旋钮旋转至蜂鸣档,用黑色的表针接触零线,用红色的表针接触地线,如果此时万用表发出蜂鸣声,那么说明零线和地线通路即零线和地线短接了;如果此时万用表没有发出蜂鸣声,说明零线和地线是断路,也就是零线和地线没有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