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家里的零线火线对地测出来电压都是220V?

楼主(2019-08-27):
    为什么家里的零线火线对地测出来电压都是220V?

【导读】零线带电,用电器正常运行,原则上己分不请零火线,原因之一:相线接地,大地带电,与零线也就是工作接地混为一谈。原因之二:变压器工作接地不达标,也是能反映出零线带电的情形。

    零线带电,用电器正常运行,原则上己分不请零火线,原因两个,一:相线接地,大地带电,与零线也就是工作接地混为一谈。这种情形比如带镇流器的各种灯具,在开关关闭的情况下,有忽明忽暗或微亮的情形。各种220V用电器虽然能正常运行,但是处处带电,注意发生触电事故。原因之二:变压器工作接地不达标,也是能反映出零线带电的情形,后果与上述相仿。

    有两种情况:两根火线是一根相线分出来的,那么电气设备没有构成回路无法正常工作;另一种情况两根火线分别是两相线,那么电气设备承担的电压是380V的电压值,有可能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正常,但工作电压比额定电压高,很容易造成电器设备烧毁的事故。

    你可以继续去检测下零线和火线之间的电压值是多少,如果是380V那么建议你联系供电部门检查排查原因。因为设备额定工作电压是220V,通380V的电压会造成设备通过的工作电流升高,发热量也会增加,正常电缆和设备工作的安全温度在65℃,当温度超过65℃时可能会引起电缆绝缘失效,线路短路造成空开跳闸,更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火灾。

    发生这个现象的原因如下:

    给出草图当零线断开时,如过上端负载有未断开的情况,如图S2闭合的情况火线与零线通过负载的线圈串联到了一起,那么零线就是和火线带一样的电压值。你家里的零线如果是从断点后端接出来的,电压值如上图两种情况380V或者零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