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不敢用arm板来直接控制无刷电机?

楼主(2019-08-27):
可以通过ARM板直接控制无刷电机么?我在网上查的要用电调或驱动板之类的。如果需要电调的话,如何驱动?谢谢!arm板用的是rk3288-reload,可以输出pwm信号。

网友:
不加接口肯定的无法直接驱动的,用驱动的话,需要自己编无刷电机的整个驱动程序,工程量比较大,如果你是需要学习这方面内容的,那么可以考虑,否则建议使用电调,
电调有2种,一种就是类似舵机用的,带位置限制,上电必须进行这方面的设定。另一种是驱动螺旋桨,车轮等类型的电子调速器,这种类型就不需要上电进行位置设定。
至于电调的控制信号就比较简单了,一般采用某KHz的PWM信号,50%为停止,占空比高于或低于50%,就会按照比例分别正转或者反转。具体控制标准,参考你选择的无刷电调。
你需要驱动的是无刷电机,那么必须找对应功率的无刷机电调,这个在购买时候必须注意。买成有刷的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