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ARM的UART 实现如下问题

楼主(2019-08-27):
利用ARM的UART 实现:
(1)使用中断读取串口数据信息,通过串口小助手发送字符,k60将接受到的字符按照大写转小写,小写转大写的字符形式返回发送至pc的串口小助手若是其他字符则不发送。(2)任意发送字符数据,当接收字符串含有为ledon时点亮四个小灯泡,当接收字符串中含有为ledoff时熄灭,字符串发送频率最多每秒一次,一次最多连续发送10个
请问怎么实现呢?

网友:
    1:    在串口接收处理函数中,进行判断,
         a如果接收的字符是大写,变为小写(写一个大写转下写的函数),串口输出
         b如果接收的字符是小写,变为变写(写一个小写转大写的函数),串口输出
2 :   串口收到第一个字符的时候,开始把之后收到的字符都缓存,500ms后,把缓存的数据和“ledon”进行比较,如果有就点亮LED,否则就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