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某个引脚输出电压为1.66V怎么办?

楼主(2019-08-27):
有人遇到这的问题吗? 其他信号都是0--3.3V方波发送,这个引脚也是方波发送,但是明显缩小了。求指点!非常感谢!

高低电平变化不是杂波!是数据的传输

网友:
这个输出电源不稳定啊

网友A:
    1、管脚输出电平被错误约束。

2、外部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脚输出电平被错误约束。

    2、外部硬件问题。

    因为我们做了5套板子,其他的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所以应该不是第一种原因,第二个问题也可以被排除,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引脚所连接的元器件焊下来了。也是这样的现象。不过谢谢,我感觉可能是FPGA坏了,但是对于微处理器来说,不应该只是单单的某一两个引脚坏了,其他的引脚没有影响吧?

网友B:
    会不会是没焊好?这应该不是芯片坏了!
    个人建议,换块芯片,或者这个引脚重新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没焊好?这应该不是芯片坏了!
个人建议,换块芯片,或者这个引脚重新弄一下!

    这个我也检查过了,是导通的。

网友: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附近的部分无用管脚不进行连接就好,具体原因不知道。

网友:
    和旁边的引脚短路了,把电平拉低了。

网友:
    可能是通信芯片的问题,这段时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