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RM9作为上位机控制下位机,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楼主(2019-08-27):
想用ARM9作为主控板(上位机),STM32作为从机(下位机),ARM9对下位机发出指令,下位机执行,应该如何实现?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
    可以实现,选一个速度合适的通信口,定个通信协议就好了。如果实时性不高,可以用uart+modbus就好了,都现成的